hp4411s

楼主(2013-04-24):
开机每次都正常,有时开个半个小时有一个小时就掉电有时几分钟就掉电,用鲁大师检测温度不高,求大神解释一下那个地方问题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很难处理的。4411S的机型好像是AMD的,这款,你看看加焊北桥试试,通病。

网友:
AMD北桥容易虚啊

网友:
这种现象确实不好判断。但真要做桥的话,有风险,谨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