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0 i5独显bios

楼主(2013-04-24):
联想thinkpad e420 i5独显bios 8HET40WW(1.22),原装备份,绝对好用!

网友:
联想thinkpad e420 i5独显bios 8HET40WW(1.22),原装备份

Thinkpad E420 I5 ATI PM -8HET40WW(1.22).zip

网友(2013-05-24):
不能用呀,有编程器的不能用。解出来只有2.5M。

网友:
楼主你在重新传一下

网友A:
试试这个I3独显的,这个是用编程器读出来的,之前那个是进系统后备份出来的,我现在也才知道有些用软件备份出来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I3独显的,这个是用编程器读出来的,之前那个是进系统后备份出来的,我现在也才知道有些用软件备 ...

上传文件超过2M不能传啊,怎么分卷压缩,哪位大哥指点下

网友(2013-07-08):
用RAR压成1.4M一个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