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3-04-24):
有个电脑前一段时间用的好好的,忽然进不了系统!搞搞又进系统了(我也不知道搞啥了)! 进系统后大概5秒 又重启  如果不关机 一直重复这一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系统重装过没,先确定是什么时候导致的,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再检测硬件,楼主还没有思路,建议进行专业的培训学习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试试吧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在检测下是硬件还是软件导致的现象

网友:
我把显卡 内存 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可以用 , 一切正常非常OK! 但是当我换回来的话,就是一直重启,有时在“正常启动”选项的页面重启 有时进系统4到5秒重启!想重装系统 在装机选项时无法选择!非常郁闷!那位高手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怎样解决?
求指教!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的思路

网友:
温度高不?

网友:
在BIOS里面看到温度不高  都不到30度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明白点 是什么 主板

网友:
装重系统不行,就可能是电源不行了.

网友:
cpu或cpu座,电源都有可能。

网友:
电源确定没问题! 是V星7628的主板!

网友:
系统不行了,影响系统不行是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换电源试试,估计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