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09黑屏维修实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3-04-24):
hkc s2209黑屏维修实例

接到一显示器,故障现象为:黑屏

检测发现:
不接VGA线时显示器屏幕有显示:无信号
当接上VGA线时显示器就黑屏了,

判断驱动板有问题,
刚好找到一块除了屏线接口有点不同的驱动板,把屏线换了,接上测试,OK

网友(点评):
你已经是正式会员了,无需转正

网友:
{:4_128:。。算是经验吧。。。吸收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换个板还想转正?

网友:
不错,支持。不过换的驱动板哪来的?就亮了???

网友:
驱动板是旧板来的,刚好有,焊了个屏线接口,改屏线

是驱动板坏了,换好的就解决了, 应该是芯片2545坏了,找不到来换,有板换也一样了

网友:
还有很多其它实例,有时间再弄

网友:
只要屏不坏,一切都好办。

网友:
驱动板坏的还真是不多见!我修了这么多屏还没遇到过驱动板坏的,当然我没修过HKC之类的屏。LG明基之类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