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212T怪问题

楼主(2013-04-24):
直接入题,HM55桥,ATI 显卡。
1.开机F2可以进bios,上下键 回车键都可以用
2.进PE滚动条一直滚,进不去
3.在进系统引导菜单处,键盘上下键不可以用,回车也不可以用,外接USB键盘也不行,一直在这个菜单画面不动,但是可以ctrl+alt+dei复位可以重启
求大神们出招

网友:
对了,EC换过,南桥换过,bios刷过

网友:
你有木有试试摘掉硬盘进PE试试。貌似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桥附近,EC附近的电容

网友:
手上一个这机器是不定时掉电。IMVP_PWRGD_PWM时有时无,准备换个17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