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X/53D死机-----

楼主(2013-04-24):
东芝笔电,最近无规律死机,怀疑软件故障或病毒,重做系统后故障依旧,排除软件问题。因为此机使用时间不长灰堵过热的可能性不大。排除法来说,硬盘、内存肯定没问题检查CPU\显卡散热板接触面导热脂无异常,直接进入安全模式不加入第三方设备驱动,故障现象再没出现。就拿无线网卡开刀,拆下检查外观没问题但不能保证。不装无线再次开机测试没有出现死机现象。装回其它外围件,直接插入网线一切正常。

网友:
学习了   外设死机

网友:
不知道楼主后来换上一个了没有?之后还死机不?

网友:
谢谢关注,连续6小时在没有出现,手里没有合适的,插了个USB无线网卡使用,就是有点别扭。

网友:
无线你不用了啊 ? 在换一个网卡啦

网友:
笔电本来就不是我的是人家拿来的,先拿走急用,有时间去数码城去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