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带不带程序的判断(供新手学习)

楼主(2013-04-24):
       这是我给徒弟们写的一个参考资料,现在发出来给新手学习。
     一般来说EC带不带程序,可以用示波器在主板待机状态下测量SPI ROM芯片的第一脚CS#来判断,如果有连续不断的波形交换,那这个EC就不带程序,它需要读取外置的SPI ROM里的CODE来完成GPIO引脚的功能定义,反之如果EC带程序,那么它待机状态下SPI ROM的第一脚CS#就只会是个3.3V高电平,不会有数据交换波形,因为EC内部含有程序。
       以上所说是常见情况,维修中经常还会遇到其它几个形式的EC ROM构架,我们先看个方框图:
     上图给出的两种构架,就是我们常用的,SPI ROM挂在EC芯片上,那么这个EC就不带程序,通过外置的SPI ROM来定义GPIO引脚,此时SPI ROM内不但含有机器引导CODE,还包含有EC 需要的CODE,算是二合一了。而SPI ROM挂在南桥上,EC就是内部自带程序的。既然EC内部自带程序了,那么就不需要外置一个ROM芯片了,所以BIOS芯片自然就挂在南桥上,用做机器引导代码。
     那么是不是只要BIOS挂在南桥上的,EC都是自带程序的呢?实际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定律,比如英业达代工的HP机型 6515B 4411S等,这些都是BIOS直接挂在南桥上,那么是不是EC就不可以换新的芯片?其实不然,这些机型都可以更换新的空EC芯片,更换完后,通电你会发现机器并不能立马开机,要等上几秒钟,此时主板正在向空EC芯片里写入程序,等写入完成了,自然就可以开机了。那么这种构架就属于两者之间。

      上图这种构架是I系列平台常见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双BIOS”其实这并不是双BIOS,只不过把前面我说的二合一构架,分开了。BIOS芯片挂南桥专门负责引导CODEPCH的一些自定义,EC内部也不带程序,靠外置的SPI ROM芯片来放置程序。
     上图这种是新构架,也是用在I系列平台,它摆脱了“双BIOS”的构架,依然采用之前的挂EC的构架,但是SPI ROM的第一脚CS#待机时,并不会有连续不断的数据交换波形。而是在通电瞬间只有一小段数据波形的传输,如图:
    此构架常出现于使用新塘EC的华硕等新机型,这个也属于EC不带程序的构架。
    以上所说的4种构架都是维修中常用的,其实不论是什么构架,都可以通过图纸的方框图和示波器对CS#的测量来判断,EC是不是带程序,可不可以更换新EC

网友:
如果空ec挂在4411s上被写入了程序拆下了后挂在其他机型是上就不能用了吗

网友:
你这个师傅不错啊 还给徒弟写资料 支持下

网友: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如果EC 上有贴纸的标明的话,肯定带程序!

网友(2013-05-25):
专业。初学者的福音。

网友:
有长见识了,填补了一个大空白。

网友:
不关什么牌子的EC都一样这样测量的吗

网友:
楼主写的好仔细   膜拜   再咨询个问题双BIOS一般刷哪个?

网友(2014-08-12):
我有个IT8580e不知道带程序不

网友:
高手啊,这些东西以前都不知道

网友A:
我师傅说的也和之差不多,  我想问,如果EC自带程序,拆掉BIOS能触发吗

网友:
多谢师父给我们补钙,黑有条理

网友:
EC都是自带程序的呢?实际证明,

网友:
CODE来完成GPIO引脚的功能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师傅说的也和之差不多,  我想问,如果EC自带程序,拆掉BIOS能触发吗

ec带程序的,不要BIOS也可以出发的,只是不会亮而已

网友:
好像现在大部分第三代CPU机器都是EC带程序的哦

网友(2014-09-30):
这个方法有谁试过,是否管用啊

网友:
好东西 太给力了

网友:
有个问题不明白:在双BIOS架构I平台,如果不跑码,是刷南桥BIOS,还是刷EC的BIOS呢?

网友:
楼主无私,总结的不错啊……

网友:
请问:BIOS资料损坏,什么情况下是刷EC bios,什么情况下是刷南桥BIOS呢?
搞不懂

网友:
BIOS资料损坏,什么情况下是刷EC bios,什么情况下是刷南桥BIOS呢?
搞不懂

网友(2017-08-21):
对初学者还有有帮助,判断EC的动作的信号检查,不够究竟

网友:
我们从来不总结,给徒弟写资料 支持下

网友:
先收藏一下,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希望现在的设计师考虑到维修的便利性,不要搞2个,3个bios,没意思。省点小钱,搞复杂了。

网友(2017-10-16):
真的不错 整理的很详细  一看就懂

网友:
kb9012qf a4这个ec的程序,是不是每个机器都一样还是都有专用的

网友:
这徒弟好幸福啊,,还有没有示波器。。。一般都是看论坛

网友(2021-10-13):
不错啊    EC带不带程序一目了然   谢谢

网友(2023-05-08):
加分   科普到位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