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86-631与635代换

楼主(2013-04-24):
今天接修一台华硕F6S的本本,开机电流上到1.7几,无显示,背光和屏均无反应。原机显卡G86-635-A2已经干过一回了,这次先加焊,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手头只有拆机的630,直接上630就亮了。所以在此也验证了630绝对能代换635,而且在华硕上得到的验证。
  以前很多说635不能用630或者631的同行们在检修的时候说代换后外屏显示而内屏不显的问题应该考虑下是不是显卡没做好或者哪没搞好,这个显卡在拆的时候要求温度比较高,一定要注意背面的贴片元件不要搞丢了,虽然我技术也不咋地,但是在拆焊的时候发现有个电容已经歪了,就在显卡的正背面,所以说没换成功的在确定芯片好的情况先先看看背面的元件。

网友:
631 带混635 换了N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