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G31 2.3版各组电压都偏高

楼主(2013-04-24):
接一七彩虹主板,开机复位灯亮。我的是鑫帝诊断卡意思是没复位。测电压,发现CPU1。3 V   北桥一个1。3V和1。9V  内存1。9V,听说北桥或内存一个电压不出来CPU就也不出来。就主修北桥与内存电压。换他们的供电蕊片W83后。还是一样情况。然后无思路。求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北桥加焊无果

网友:
内存1.9正常  表没问题的话  桥1.3 1.9 不正常  正常是1.05 1.5    应该是小电阻之类的小东西有问题     分压电阻阻值变大变小都会导致电压高或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