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DAC供电脚在哪

楼主(2013-04-24):
之前集成VGA口显示,最后发现是主板背面一个电阻,掉了,补焊上去后,有显示了。我怀疑这是北桥的DAC模块供电,没有,就是因为那个电阻,没有,导致没有DAC供电。
但我查图,不知道DAC的供电脚在哪,就是北桥对应的哪个脚位。

网友:
你的是笔记本主板,还是台式机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没解决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没解决来

要不是那个电阻被磕掉了,估计修死也修不出来。

网友:
掉件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那个电阻被磕掉了,估计修死也修不出来。

不知道  没点位图   最后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