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没待机

楼主(2013-04-24):
天接到一台IBM T43 独显的机器,刚开始有待机电流0.01, 3V,5V没有,不触发,拆开机器,裸板试机,没有待机电流了,测3V 5V电感无对地,测PMH6 25,26脚正常起振,76脚有3.3V,经R866输出5M ON,R405输出3M ON,测1901 的21脚 V+有16V,22脚SHDN#有高电平3.3V,20脚 VL5正常输出,但4脚的5M ON 只有0。98V,挑开TB62506的63/64PIN,5M ON 还是0。98V,更换1901后,故障现象依旧,按道理说,这应该是U41坏件了,为什么换了,还不好呢,心里那个郁闷啊,看帖子有人说换3V的滤波电容,我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求大虾们指教.

网友:
你有没有T43独显的图纸啊

网友A:
主板上面短路了,不是大电压短路,小电压

网友:
爱  我这还有很多没待机的  烦啊

网友:
电源芯片吧..

网友:
上拉电阻你看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面短路了,不是大电压短路,小电压

这怎么说,我见过微短路一样有3\5V的,怎么确定是“小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