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海尔T6-A BIOS 解开机密码!

楼主(2013-04-24):
求海尔T6-A BIOS 解开机密码!
I3-2310+HM65+NVIDIA独显
PCB板号:A24  REV:2。0

那位朋友有请传份上来,谢谢!

网友:
看样子确实难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  直接编程器  强刷BIOS嘿嘿   一般我都是这么暴力的  最讨厌人家拿电脑来修还不给密码的。

就是没有这个BIOS呀

网友B:
我也要啊,谁有传一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啊,谁有传一份吧

你的是什么问题呀?我们可以交换试试呀!

网友C(2013-05-26):
不好找 我也在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找 我也在找

请问你的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是什么问题呀?

加电0.93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是什么问题呀?

你的机器还在吗  我的主板加电不亮 不确定是bios问题还是 硬件问题  。你是有密码吧  我把bios发给你你试下吧  这样就确定了 我如果是硬件问题 你的密码就解了

网友:
海尔 T6 A24HE  REV 2.4 .BIN  bios芯片型号25Q32BVS1G  桥HM65 显卡N12P-GV2-A1

网友C:
海尔 T6 A24HE  REV 2.4 .BIN  bios芯片型号25Q32BVS1G  桥HM65 显卡N12P-GV2-A1

T6 A24HE REV 2.4 .r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尔 T6 A24HE  REV 2.4 .BIN  bios芯片型号25Q32BVS1G  桥HM65 显卡N12P-GV2-A1

机子还在我手上,我刷你的BIOS是不显示的,上内存电流上到1。2A左右,还有个疑问是我的板是REV2。0,你的是REV2。4,等下我发有密码的BIOS给你试试。

网友:
我还没有找到呀,那位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