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开关电源图纸(Model:H300PM-00)

楼主(2013-04-24):
      各位维修高手大家好,小弟手里有几个开关电源是航嘉给DELL代工的产品,电源用料做工非常扎实,拆开内部也没有看见明显的问题,现象是热机掉电,测试各组输出电压都是正常范围,没有思路了,所以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电源,如果论坛里面有航嘉RMA的工程师就更好了,上几张图麻烦大家看看。

网友:
z这个是主机电源呀??这种东西也有电路图吗???

网友:
我咋没有看到呀?

网友:
我曾经疯狂的修过这个电源,去掉保护能用,但也没有敢长时间上机器,没有电路图,最后放弃

网友:
给电容换了再说啊

网友:
严重同意先换电容,有些电源的电容一点不鼓包不变形,但容量其实没有了,纹波成分太高,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现象

网友:
多拍几张照片上来看看嘛!这个看起来结构应该是单管正激,你说热机掉电,应该跟电容没什么关系,重点在保护电路,找找看板上IC的Datasheet,周边的电路应该是差不多的!你应该提供详细点的资料,大家好帮忙分析,比如说这个掉电是怎么掉的,空载掉还是带了多大的负载掉的,整个过程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等等等等!

网友(点评):
老兄,要不我送你几个,运费你出,修好就是你自己的,修不好你自己拆零件,我这里是DELL售后,报废备件一大堆。

网友:
这个找不到原图,可以找相近电路参考,,

网友:
先换电容   再看有没有  发烫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