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 开机屏幕亮几秒掉电

楼主(2013-04-24):
宏基4736G 开机屏幕亮几秒掉电 ,亮了后到 选择 F2进 BIOS设置那就掉电    各位师傅 有谁修过这个机器  给徒弟说下是那里的毛病     谢谢      !万分感激!

网友:
拆机裸点一下啊!!!!!看看电压。你不拆机备不住里面进水了呢

网友:
CPU座下是不是有大电容啊

网友:
NEC大电容呢,大侠

网友A:
有的话 你就换了他 就OK了
  多么经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话 你就换了他 就OK了
  多么经典啊

我买了个大电容  不知道怎么把那焊接上去 大侠知道下 我怎么把那新的NEC给焊接上去 而且CP座子不虚汗

网友:
我买了个大电容  不知道怎么把那焊接上去 大侠知道下 我怎么把那新的NEC给焊接上去 而且CP座子不虚汗

网友B:
看下蓝屏代码是什么咯??如果是7B的话进去改下硬盘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你真的是大侠   谁还买大电容  直接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蓝屏代码是什么咯??如果是7B的话进去改下硬盘模式就可以了

大哥你有没有看LZ问的什么啊,好像你跑题了耶,

网友:
果真有NEC大电容啊?换大电容可不好换呐.都是用330或470小电容并的.楼主是新手??在坛子里搜搜"NEC大电容"就会有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有没有看LZ问的什么啊,好像你跑题了耶,

哦看错了我还以为事 蓝屏掉电了哦

网友:
一般都是用6个330电容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ACER显卡跟BIOS问题挺多

网友:
NEC大电容坏了出现这种情况是通病吗?

网友:
搞好了   果然是那贱货电容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我去,还真是那贱电容的事啊!我还没把握呢,只知道L100,L200有那问题。

网友:
NEC  大电容  直接改   4个 220V  直接 搞定

网友:
用6个330电容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独显的吗?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咯

网友:
换了电容就好了  宏基有这个通病

网友:
查PU13  +1.1VSP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PU13性能不良 热风枪加热便知。 你懂得。

网友(2013-06-04):
个个是大师啊
给新手详细介绍一下不就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