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AM2NF6G-VSTA主板开机跑20

楼主(2013-04-24):
客户送修一块主板型号:AM2NF6G-VSTA 。接上电源后自动开机,测北桥供电,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CPU供电不正常1.1V左右。诊断卡不跑码。这款是集显的主板,桥虚是通病。于是上BGA加焊。加焊之后,能正常开机。CPU电压恢复正常1.43V.但诊断卡跑20。没思路。求高手指点
cpu
cpu供电
通病

网友:
按理说已修复上独立显卡一试,不行则桥坏。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bios有片选么,刷个试试吧

网友:
修好了,原来是CPU座虚焊了,用BGA加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