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初次拆笔记本,神舟优雅HP840拆不开,求指教!

楼主(2013-04-24):
请大侠帮我一下,就是USB口坏了,还想清下灰,但是不知道键盘要怎么拆下来!
笔记本

网友:
慢慢拆,不急

网友:
还是送专业维作店吧,拆壳基本都大同小异,专业的一定没问题

网友:
把所有螺丝拆完就噢啦

网友:
目前没发现不会拆的机器……。

网友:
应该有隐藏的螺丝,自己好好找一下,可能在内存等下面

网友:
1: 把D面螺丝全部拆掉 ,把WIFI天线拔出来 2:在1的基础上把电池卡槽的螺丝拆掉 ,有两颗 3:把键盘旁边的和前面的同属于一块扣下来 4:拆键盘 5:拆屏线,打螺丝把屏取下来 6:打C面的螺丝,好像是六颗 把C面取下来就OK了

网友:
上网搜一下都有拆机过程的

网友:
是不是搞维修的;连壳子拆不开我有点怀疑不是不是同行

网友:
处于好奇的话就别拆了?免得搞坏了还要花钱去维修呢。。。搞散热也不是一般人能搞的,有些人搞过之后还不如以前了呢。。或者还可以导致不显掉电等故障!

网友:
内存下面有一颗螺丝

网友:
我拆过,里面是有双面胶的,你用力扳开键盘就行。很紧的,键盘可能当时会变形,但是后面你能自己纠正他

网友:
这样地话题 怎么还能在这里发表 拆机如果都拆不开 还修什么机器

网友:
键盘这面 要么先拆键盘要么先拆开关板 自己仔细看看 一般开关板和键盘之间有卡子

网友:
风扇旁边看看有没有六角螺丝 我说的是六住的那种 要用套筒卸的

网友:
肯定 是双面胶在哪里作怪。。。用力

网友:
胆子大点 心细点 一定能拆开的

网友:
不专业就别拆了,修的钱还没你拆坏的钱多 见很多自己拆最后各种奇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记得IBM就是我的处女作 有螺丝的地方先拧下 然后慢慢敲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