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10秒 就断电了

楼主(2013-04-24):
然道显示器也有保护

网友:
可能是高压保护,请检查一下高压板或换一个试试。

网友:
指示灯还亮吗,不是电源就是高压

网友:
检查灯管炸没....高压板

网友:
先代换灯管试试呗

网友:
板子 灯管 试试呀 不是谁也不能确定说出来是那个坏了

网友:
高压。电容。灯管都有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