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寸美格显示器维修心得

楼主(2013-04-24):
一台08年底的美格GW94K型号液晶显示器,使用已经有近五年,故障现象为图像有花纹,抖动歪斜,不能正常显示。初步判断为驱动板数据线路故障。

折机,如图,先将屏下方边缘的四颗锣钉松下,然后找一个硬塑撬片,对着屏幕沿下方正中间开始切入,顺时针方向走动工具撬边,注意,可借助多一把撬片流水切入,彼此交替前进慢慢撬开,掌握顺时针方向犹为重要,否则在不伤外表的情况下还真不好撬开。

找到如上图的位置,这种30针的数据线是比较坏的故障件,一般情况下保险起见都建议更换处理,如果临时无配件,可将该数据线两头都拨插几下,试擦干净,再装上试机。经过处理,故障解决,恢复正常。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 我很早就修过 最好的办法是吧屏线用橡皮擦下。在插进去 用白色粘糕黏住两边这样不会虚脱掉,要不后面还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为什么要跟换屏线呢?  有可能是屏线没有接触好啊。。你换了也只是相当于重新插一次屏线。个人觉得如果插试好了的话,就没有必要换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橡皮,擦擦,

网友:
排线用橡皮,插槽用刷子加酒精

网友:
这个简单  故障之前的图怎么没有发张看看

网友:
上次修了个同行的,还是以前换高压条后给留下了后遗症,我把屏线插了几下装上保用一个月后来换线了

网友:
尽量不要用酒精

网友:
这个处理也太简单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太多了

网友:
这毫无压力。接驱动板那边先拆了。然后往前拉起来就搞定了。这么细心的活还真没试过。

网友:
这款显示器一年修N台

网友:
像楼主这样处理了,能保三个月吗?个人感觉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三个月之内可能会复发

网友:
先晾着,过两天给楼主解除处分

网友:
酒精 插插更好

网友:
挺简单 滴 问题是没这么多简单的让修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 我很早就修过 最好的办法是吧屏线用橡皮擦下。在插进去 用白色粘糕黏住两边这样不会虚脱掉, ...

热熔胶还是年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还是年糕啊。。。

白色的热熔胶。粘住2边 或者 在屏线过来点用胶布黏在屏上面这样不虚焊

网友:
有人说尽量不要用酒精,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用酒精用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