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C3100复印机添加载体(铁粉)

楼主(2013-04-24):
一台施乐C3100彩色复印机,印出的红色明显淡得厉害,几乎为黄色,初步判断为红色的显影剂(载体)用完了,机器也没有出现错误代码。

松开机器右侧的两个锣钉,打开盖板。

拨下电源板上左右两边的所有电源线,注意对应的接口,松开图示四颗钉,将电源板取出。
电源板后面是一个黑色的显影仓防护罩,松开罩上方的两颗锣钉,取下防护罩。

如上图示,一定要按住小红圈处的一个黑色开关,上方的载体仓才能够转动,这样方便将红色粉盒跟载体仓转到合适的位置,方便取出。先将粉盒取出,再将上边载体仓上方红圈处的锣钉松开,这样才能取下载体仓。

取下载体仓后,只用松开仓位下方左侧的一颗锣钉就能将仓盖打开,将备好的红色铁粉(载体有原装和代用之分,我是在淘宝网买的原装红色载体,300元。代用的好像才不过120元。)均匀倒入,合盖复原,依次安装好各部件。上机测试,OK!

网友:
原来这个就是载体呀

网友:
没搞过这玩意 估计新手都不会

网友:
那个不是碳粉吗?

网友:
不大方便。要打印多少万张才需要更换呀

网友:
要将电源板取出??

网友:
旧的 红色载体需要倒掉吗???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个我还没有拆开过

网友:
原来旧的载体不用倒掉的,直接加进去就好。
另外,这种原装的载体,加一次,可以用得十多万张吧。
碳粉跟载体完全是两码事。一支原装的红色碳粉,可以印六、七千张。

网友:
原来旧的载体不用倒掉的,直接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