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210不开机待机电流0.047

楼主(2013-04-25):
接了台东芝T210(LA-6031P)刚接电源电流为0.064A,1秒钟后掉到0.047A,按了触发键后又升到0.064A后又掉下来到0.047.公共点有电压;TPS51125供电芯片16脚VIN、8脚VREG3  、17脚VREG5  、1脚和6脚EN1  EN2,1和6脚 都是高电平了 3V,5V上管D极也是19V高电平正常的3v电感前后极没出来,5v电感前后极出了个0.18V!。割掉PJ19待机电流为0.005A 乱了 没有思路了!各位给点指导吧!谢!

网友:
你这个机器待机是多少?   感觉有短路。。。。。  万用表测试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3V 5V 对地阻值。。在不安开关室测试3v5v有没有

网友A:
测量9/22 脚BST是不是有5V,以及5V转换和3V转换管后级是不是短路了,没有就换下TPS51125

网友:
还有3脚REF看看有电压没有啊?

网友:
3V电感前后极对地值480左右,5V电感前后极1080左右。不安开关3V 5V也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9/22 脚BST是不是有5V,以及5V转换和3V转换管后级是不是短路了,没有就换下TPS51125

9/5V 22/5V 3(REF)/3V 3V,5V后极都没短路。就是5V电感对地阻值感觉有点高!1080左右。

网友:
3V,5V电感都拆了 还是不出。。。。。。。。。。。

网友B:
感觉你这个乱糟糟的,  能触发上电居然3V 5V没有 仁宝待机一般为001或002  我还没有见过仁宝待机005是属于正常的  一般有短路或者你的机器保护隔离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个乱糟糟的,  能触发上电居然3V 5V没有 仁宝待机一般为001或002  我还没有见过仁宝待机005是属于正 ...

隔离已经过了。短路在查询中,这板不好跑图,不标电容和电阻编号的!点位图又没有!

网友:
我手上也有CQ40的板子。51125控制1.05V没出来。也是短路了。正在找。

网友:
这个板应该是后面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