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与数字万用表那个反应速度快?

楼主(2013-04-25):
      一般大家都知道模拟示波器比数字示波器的反应速度快!那么指针式万用表的反应速度是不是也比数字万用表的反应速度快呢?我没有在那里看到有资料介绍过,玩仪器的高手们可能知道吧?

补充内容 (2013-4-30 13:15):
补充:指针表测量音频信号直观,有音频信号指针左右摆动,颤抖,数字表测量音频信号,数字不断的跳动,不直观,因为数字表的灵敏度高,如果环境干扰大,数字表不测量数字都在跳动。

网友:
指针的反应最快,模拟的嘛。

网友:
好文章呀,偶一直以来都是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感觉很顺手!

网友A:
     不过现在不容易买到好的指针式万用表了,我有一块500型指针式万用表,比一般的500型多一个低阻档,满量程50欧,一般的保险管的阻值都能测量出来,大约有零点几欧吧,还配一根可以测量25万伏的高压棒,可以测量CRT电视的高压。产地南京,已经二十多年了,当时买成130元多,有一块47型的指针万用表,不行,只能说体积小。
    不过指针式万用表对于现代电子产品的测量不能满足,由于内阻太小,误差大,操作不方便,读数有视差,测量弱小的电压测量不出来或根本不准确。对于测量电压的要求不是很高,还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用了20年,这也太强了吧。

网友:
数字的反应速度快!最好买语音的,你头都不用看表!

网友:
各有所长,指针表比较直观,反应快。而数字表反应慢,但是用途广。现在发展飞快,我建议买好的数字表。

网友:
当初学的时候就是数字表,指针表还没用过。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

yzz163 -4 严禁灌水

网友:
感觉还的指针式的反应速度快一些,但在大部分档位差别不大,差别在于大阻值电阻的测量,这时候数字表就比较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现在不容易买到好的指针式万用表了,我有一块500型指针式万用表,比一般的500型多一个低阻档,满 ...

习惯问题,用指针式大概20年前的事了!
觉得以前500型指针式万用表质量真好,就是笨重一点!
有一段时间二种都用,现在普遍是数字表了!

网友:
指针的反应快,数字的量的准

网友B:
楼主,你的观念还停留在多年前。数字表有个叫模拟条的东西,是用来取代指针功能的,我用过福禄克177的,速度反应超乎我的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观念还停留在多年前。数字表有个叫模拟条的东西,是用来取代指针功能的,我用过福禄克177的,速度 ...

超级版主的观念非常正确,毫不疑问,用数字万用表,而且还要用稍好一点的,如果经济好的话就用高档一点数字万用表。我十多年前就没有用指针式万用表了,只是回顾一下。
    由于我是业余的,是用的国产胜利的数字万用表,88E,就是超级版主说的,双显示数字万用表,屏幕底部就是模拟指针式万用的刻度条,测量电压数字还没有显示完整,模拟条一闪就到位了。如果我是搞专业,一定要买福鲁克数字万用表。因为我学了一点点数字万用表的理论知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料,资料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外资料就是福鲁克数字万用表,国产资料就是胜利数字万用表,当时感觉福鲁克数字万用表的有些型号相当先进,自校准,就是用了多年,元件变质,就自动校准了。

网友:
哦,是了,那能不能说说买福禄克的那个型号好,买一手的好,还是买二手的划得来?

网友C:
我都是在追遂宇光哥的文章,宇光哥大慨说万用表是买二手的福禄克和安捷伦!我也不太清楚,要不宇光哥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说清楚点现在买福禄克的那个型号好,买一手的好,还是买二手的划得来?安捷伦的万用表那个型号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在追遂宇光哥的文章,宇光哥大慨说万用表是买二手的福禄克和安捷伦!我也不太清楚,要不宇光哥能不能 ...

我用过一些福禄克主流低档表15B、17B、117C,和中档的177,我的意见是要不就不买,买就别买低档表,因为这些低档表毫无性价比可言。嗯,我想安捷伦的低档表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对于二手福禄克表,我不是很熟。我也有一块二手福禄克4位半的手持表,是手动档的,福禄克4位半自动档表太贵了,我买不起!我买这块表是因为它品相尚可,性能指标非15B、117C、177可比,而且离上次校准时间还不算远,封帖还在。
不过我98%的时间在用UT61E,虽然它不够精确,没节能功能,但它是4位半表,速度不慢。
我的终极目标是安捷伦34401A,因为我手头已经有5位半台式表了。

网友B:
就准确性、可靠性、电池使用时间而言,国产表和福禄克相比,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另外,大家如果还纠结于两类表速度的问题,我这里有一点提示——阻尼特性(仅针对指针表)这个词大家要有一定了解,当你理解这个词之后,我想大家会对谁快,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准确性、可靠性、电池使用时间而言,国产表和福禄克相比,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另外,大家如果还纠结 ...

       超级版主说得十分准确清楚,指针式万用表绝对没有数字表万用表的反应速度快!但是不要拿低档的山寨数字万用表来根指针式万用表比。一点都不含糊,绝对数字万用表的反应速度比指针式万用表的反应速度快!当时我学数字万用表的时候,第一课就是讲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的优缺点,第一,数字表的反应速度比指针式的快!内阻大,准确,读数直观,没有视差,操作方便等等。
    听超级版主的没错,数字万用表绝对比指针式万用表的反应速度快!现代搞电子维修,还是要买好的数字万用表!福鲁克、安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