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进系统多画面维修

楼主(2013-04-25):
接到一个DV2000进系统多画面的机器,按照惯性思维果断拆机干显卡,BGA过后连试都没试就装好,结果进系统后还是多画面,没有一点变化。告诉师傅,师傅说是不是没做好啊,于是师傅又重植了一遍,拆装都太熟练了,前后加上植球估计都不到一小时,结果一加电还是多画面,不应该啊,这种现象就是应该加焊显卡的啊,难道是芯片坏了?也许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换上自己的硬盘做系统,最后原来是系统的原因,无语了,原来原因出在显卡驱动上,这个还真是没想到的事。现在仔细想想是有些蹊跷的,开机出现logo画面时是没事的,只是进系统的时候才多画面,应该先考虑驱动的问题的。看来惯性思维还真是坑爹啊!一些机器的通病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也有一些让我们走了弯路,所以谨以此例告诫大家:在看到一些看似通病的时候,要先看好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那些问题,然后再下手,要不会走很多弯路,亲们你们是否也同意我的看法呢?

网友:
判断错误有可能把好的给修坏咯

网友:
晕。你那里检测机器。这么马虎啊。

网友:
有时候经验往往会起到反作用,修机器的宗旨还是要先软后硬

网友:
呵呵  是的   会有的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  装起来不行  我师傅也说我是不是没装好 我师傅装起来也是花屏呢  呵呵 我的是供电问题  呵呵

网友:
有些问题整死人呢

网友:
看来分屏就是和显卡有关系,驱动,芯片,供电了哦。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哦。

网友:
曾经碰到过是屏坏了的。

网友:
这机子看到N卡就是显卡问题。也不怪。习惯了

网友:
我还真没见过这样,心细点这样的应该能判断出来把

网友:
不能盲目去维修 在动手之前想出一个方阵

网友:
这就是习惯了   看见 DV2000  不亮花屏就做显卡

网友:
吃一亏张一钱,涨涨知识,软件有时比硬件还麻烦!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了呀 以后得注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