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中!一V星h55m-p33 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3-04-25):
现遇到一V星h55m-p33 装系统死机!I7的U,1t硬盘 G650显卡,可一装系统就死机,卡在滚动条那里,什么版本XP,win7都试过,硬盘也测过,显卡也换过。bios刷过。cup就没得条件换了。
  最后发现是usb在做怪,只要进bios关掉usb就可以正常安装使用了。没关usb时,在bios里的usb键盘也可以使用!外量了下前后USB对地值也都正常。可问题 就出在这里,真不知该怎么办,难道桥真的坏了,但也总不能让客户不用USB吧。这年头,这高科技时代,没usb怎么能行,再说怎么跟客户收钱哟!纠结中!望高手指点指点。不胜感激呀!

网友:
这么 新的主板  应该还有保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坐等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  换下金震看看。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么新的主板基本上很少出问题的。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以后遇到也好弄点

网友:
直接跟客户说换块主板不就行了!!这种问题确实难修,客户走到哪里可能都是这结果,当然除了迅维的高手们

网友:
:“你的USB坏了,修一下要400,随便他修不修”

网友:
用SATA转接头啊!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由于是比较新的板,又是I7的U,所以不敢放手去干!最后只有叫客户加个PCI的USB转接卡,然后说是桥的问题修不了,只有这样,但钱还是照收,嘿嘿!但就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对于我们维修工来说还是一大遗憾!

网友:
这个是桥的问题   要换桥的  用PCI转USB来的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