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HP笔记本 HSTNN-Q72C (Pavilion G4) 换了个主板还是点不亮。

楼主(2013-04-25):
我的 HP笔记本 HSTNN-Q72C (Pavilion G4) 换了个主板还是点不亮。 原来的主板被人家修过。电路弄断,我发了一张新主板来,(在淘宝网上买的,)上CPU  内存 电流从 0.220 待机 跑到 0.458, 不上内存 跑到0.436 ,如果不上cpu 能跑到0.178  ,    不知道认到cpu没, 当电流跑到 0.458 屏还是不亮,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请前辈给我指点,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主板是新的,淘宝卖家说都是检查了发出来的。主板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cpu 认到没的

网友:
你是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内存换试过没有啊

网友:
确定换的扳子是好的?裸板,先换内存,不是内存就CPU

网友:
你先把内存CPU供电查出来正常不在发贴呀。你这样谁能回答你。。只有找超级版主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你多给点参考给高手们分析分析。没有损你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CPU

网友:
如果确定主板没问题 哪你就换内存试呀,0.4电流自检是没过的。找了内存不行就换CPU。用替换法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