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0 板号Z40HR MB二修机缺件求助

楼主(2013-04-25):
此板为二修机,有两处元件被拆没装上,不知道型号,请各位帮忙看一下。一个是U2701应该是EC。
另一个是几个电阻电容

谢谢各位能提供帮助

网友:
没图纸么?这个要找图纸看看呀!

网友:
有图纸我就不发贴子求助了。我的意思是有拆过机子还没装上,或者知道的好心人告诉一下

网友:
这拆件的技术太明显了

网友:
这个可能被动手脚了,最后别修

网友:
最近修了个VGN-SZ55,被人懂了很多地方,没法修了

网友:
楼主最好看看还缺件不,

网友:
缺德很多就别修了

网友:
这种修不好就东手脚的,最可恨

网友:
技术不行,就不允许别人修

网友:
索尼有图纸的很少

网友:
,我秀的那个被人懂得没图纸没点位图,让人怎么修呀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1

网友(点评):
对的,兄弟,还有U2701的芯片图片吗。谢谢了

网友:
掉件的确实不好弄啊。

网友:
没图纸不好弄啊

网友:
是啊  索尼的不好找图

网友:
有南桥边上的高清图吗,我有个二修的,95831有组供电没有出来,南桥1修换过,不知道南桥边上有没有掉件

网友(2013-05-26):
顶一个啊,我现在也修这个块板呢,那个U2701的型号是NPOE795PA0DX

网友:
上淘宝看图片就知道的。

网友:
麻烦楼主帮我看看 BQ725 ,11 12 13脚接的电阻多大的!非常感谢!

网友:
帮我看一下 这3v 和5v 待机就有 还是按开机键以后 才有

网友:
我这个插上电瞬间有开启信号 瞬间没有了 不知道开启信号来源《3v和5v的 》

网友(2013-06-30):
楼主,那个充电芯片5pin的电阻是多大啊

网友:
EC是NPCE795PAODX
下面两个电阻都是10欧,至于电容你就随便找!

网友(2013-08-02):
楼主修好了吗?有没有图纸共享一下啊?
我下了一个,驴头不对马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