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20寸液晶显示器屏电路供电AAT1107 无输出 白屏!

楼主(2013-04-25):
收了一个20寸液晶电视,屏用的是中华的CLAA201WA03S  逻辑板号.cpt201wa03s-1a  IC是nt7168fg-10014
供电是AAT1107,收的时候AAT1107烧了,一个CF RH标注的三极管烧了(找了个CF RJ带了,这个没有图纸不知道撒型号,在个废板上找的),一个N2R*MOS管烧了( 找了个N21M带了,估计是7002,这小芝麻管子真是坑爹啊)  AAT1107第9PIN 6.5v供电有,就是 没有输出 能短接15脚去保护吗?求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q401 原型号是CF RH 的标注   Q405 原信号是N2R* 后一位烧糊了不知道多少。搞了个N21M 代换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 现在是这个AAT1107 7脚 10脚 14脚没有输出。求高手给个图,或者给个维修思路 AAT1107的工作条件,谢谢

网友:
高手!不是什么芯片都可以短接的。

hjq

网友:
楼主的图片够清晰。电阻数字都看得清清楚楚

网友:
你怎么确定短接15脚去保护的呢?

网友:
这个脚应该是时间延迟开启的脚 短接之后瞬间应该有输出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