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3-04-25):
intel Atom D2550 1.86G,8GSSD DOM ,2G内存,WES7操作系统,主板国内厂家制作,开机后,安装打印机驱动后,重启蓝屏,故障代码:50、51、7B都有,求解。
安装打印机驱动

网友A:
希望过路大侠给予帮助,

网友:
7B该下硬盘模式

网友:
50的意思档案已经存在,有可能是你的驱动没装正确,或者你以前有打印机驱动,但是你没有把驱动文件删除完,后来你在装一个驱动进去,文件起了冲突?不正确望指正,如果我像楼上一样说哪绝对被删,

网友:
7B跟硬盘有关 可能是你的驱动问题

网友:
望过路大侠给予帮助

网友A:
谢谢各位大侠,已经核实部分原因,确实有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载打印机驱动

网友:
重装一下打印机驱动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