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怎么亮电源板和驱动板短路

楼主(2013-04-25):
从何量起啊,能具体给讲解下吗?谢谢了

网友:
看到电容就测量、这个不错

网友:
第一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二量下电源板有没有输出5v 12v驱动板那就更简单了

网友:
保险-大滤波-滤桥-开关管,那5、6个电容,二极管,4606之类的管子,驱动板上没什么查的,一般都是主控或者刷程序,逻辑板就是保险,小电容,通常15分钟之内解决不了战斗就果断换通用了,浪费时间。

网友:
就这些啊?能详细讲解不?新手,听的不太懂

网友:
修不了板 ,直接换呗 成本也不高、、、

网友:
就想学习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