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系统问题

楼主(2013-04-25):
用U盘进PE   系统, GHOST 完之后   重启不引导,,,拔掉U盘,设置启动项都无效,就是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烁,郁闷ING。。。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换个映像文件试试吧

网友:
启动选项调下试试 我遇到过启动选项选的优盘 ghost完后不启动 改成硬盘后ok了

网友:
这些都是过来,,,,,   还不中,

网友:
这些都试过了,最后用光盘重新分区就OK 了,,,,,估计是U盘中病毒了

网友:
重做个启动盘

网友:
你只要在PE下删除它硬盘上的一个隐藏分区再GHOST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电脑的隐藏分区惹的祸。

网友:
饿,确定硬盘的主分区激活了吗

网友:
是不是固态硬盘 加机械盘哈 一般都是因为两个硬盘引起的!做系统是需要把一个删除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主分区没有激活的原因。

网友:
主分区是活动的吗?

网友(2013-07-07):
把硬盘设为第一启动试试看

网友:
进入DOS工具,  隐藏分区   就搞定了

网友:
隐藏分区,没有激活分区。系统引导错误。

网友:
搞定 了吗

网友:
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
再进U盘PE ,,重新激活主分区,, 开始,程序里面找,,有一个专门的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