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清华同方4G U盘出问题了?

楼主(2013-04-25):
清华同方4G U盘出了问题:有盘符,但容量为0,打开提示:。用U盘工具也能检测到U盘的所有硬件和软件信息,却无法解决问题?晕

网友:
FlashMemory ic挂了

网友:
量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有维修的 意义了

网友A:
4G小U盘,还要修?直接放脚下踩踩

网友:
建议查主控量产。

网友B:
闪存芯片的事。拖锡加焊下吧,要是再不好用只能丢掉了。

网友:
量产试下,要换主控闪存什么的4G基本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小U盘,还要修?直接放脚下踩踩

老师哈,修是没有价值,但主要是为了研究学习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存芯片的事。拖锡加焊下吧,要是再不好用只能丢掉了。

谢谢啦哈,我试一试看哈

网友C:
补焊闪存和主控,不行就找主控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焊闪存和主控,不行就找主控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基本能解决问题

谢谢啦哈,我看看行不行,再来拜访,谢谢谢谢

网友:
我的观点也是查查芯片,看看是什么芯片量产一下

网友(2013-06-06):
先加焊一下主控和闪存芯片,不行找主控对应的量产程序量产一下,再不行就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