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几本迅维的维修方面的书不知道卖不卖啊

楼主(2013-04-25):
基础太差,想买几本迅维的维修方面的书不知道卖不卖啊,还有不知道那位大神学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还可以的维修书,介绍我几本看看哈

网友:
有时间建议听下迅维的远程培训吧

网友:
你其实多收集了解不同芯片组上电时序图,有空再深入了解一下,一些电源管理芯片和一些主芯片的工作原理,就差不多了。你对芯片了解的越透,你修机的水平可以越深入。
1)首先查常备电源(就是一插电源插头,还未按下开机键时,该有的几组电源)南桥上电复位信号RSMRST# 还有就是 32K 有无跑起来

2)再查 2 次电源,就是按下开机键后,该有的几组电源。(特别提醒查开机线控制信号)
3)查有无读 BIOS (可通过有无片选信号来判别)
4)查时钟电路,可以通过手摸时钟芯片看看有无发烫,和手摸北桥和 CPU 看看芯片有无发烫,来初步判断时钟芯片有无工作。(要更深入一步的话,就用示波器跟踪时钟芯片输出的各路时钟吧)
5)查南桥有无输出 PCI-RST 北桥输出的复位信号 ~~~~~这些来初步判断对应的芯片有无工作
6)还有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外设坏掉,就顺着外设对应的线路来修,先 IO 芯片再南桥(也是照着电源时钟复位这思路来修),南桥挂外设(串并口(串口要先过类似 MAX3243 这样电平转换芯片,并口要注意有无挂 1284 这样的芯片再进 IO 芯片,再最后挂南桥,网口(要先经网卡芯片一下),声卡(要先过声卡芯片再过南桥))北桥挂显卡和内存部分,没死机但无显示就是查对应的 VGA 或者 LVDS 线路直到最后的北桥(可以通过接个 USB 键盘,在开机后,通过切换 numlock ,是否能变化,来区别到底是死机,还是无显,numlock 灯能受控就按无显示思路来修,不能受控就按死机思路来修)最后再查 CPU ~~~~~~
7)电源时钟复位都正常情况下,还死机就要跑时序图查总线了
8)跑卡能跑代码最好,如果跑卡没代码,也不见得 BIOS 就没跑起来,跑卡是否有代码出来,取决于 BIOS 设计时有无把这些代码输出到总线.
9) 有人会问如何判断是桥片否坏,除了眼看手摸测量外,还可以通过在桥芯片背面线路板和桥正面垫个泡沫,再加个散热片这类的硬物,用手对桥压压。看看是否桥片虚焊?
10)还有就是注意 BIOS 有问题有时会出现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如无显死机~~~~~~这类,外设网卡芯片还有 IO 芯片损坏或供电异常都会造成机器死机或者偶尔死机,记住一个原则凡是会影响总线运行的芯片,损坏都可能造成死机。
11)对于有些机器出现热死机现象的,可以直接进入 BIOS 设定页面,不退出 BIOS ,让机器始终运行在满负荷状态下进行烤机
12)对于偶尔上电掉电的机器,主查电源,和电源芯片供电部分及滤波电容.~~~~~~~~~~~

今天上班闲顺手涂鸦了几句。遗漏部分还不少,有空再涂鸦吧。

网友:
想系统的学习就参加培训吧。联系QQ 981775188
可以远程也可以实地,有时间的话,建议里实地。
自学看书,对于无基础的,太累了。

网友:
同意月饼老师的说法,自学看书真的累而枯燥。

网友:
垃圾书,别买,还是系统培训吧

网友:
你的想法很好,你想的太多了,如果光看书就能学会技术,那不是满大街的技术人员,还是慢慢练技术吧,有空的话就去基地深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