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是新手,不懂这类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25):
到手的故障是没有CPU供电,查了一下VRM  ,没有EN信号 ,芯片前面的几个条件都有,而EN没有出来,判断那个EN信号线路有问题,没图纸,自己跑线,跑到一个电阻,很小很小,看不到阻值,也没管,拆了,试一下,跑马了,可是冷一段时间就不跑码了,要断电后,从新上电,触发,才能跑吗。这样类的问题不懂呀,请指教啊

网友:
电阻是不是零欧电阻,查查补个电阻,还有可能是io不良。

网友:
电阻可能是0电阻把,因为很小,拆出来的时候我还量了一下,是0,,,IO会导致这类问题吗?

网友:
弄出EN就好了 晕拆了要装个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