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送来一个HKC 988A显示器

楼主(2013-04-25):
之前他改过高压板,不过没成功,我改完后 空载时候12V和5V正常,一接驱动板 12 拉低到6V,请问什么问题?驱动板有个地方烫手,肯定是短路了吧,不多少了上图。

网友:
主控挂掉了咯。找个通用板子换掉吧。

网友:
上面是什么管子?写着EH16A  请问能用AMS1117替换吗

网友:
换了  12V  5V正常了 可是驱动板还是超烫  主控芯片也烫

网友:
有发烫应该那个东西烧掉了吧?????

网友:
是5V转3.3V的吗?换了3.3V还是没出来

网友:
只会看不会修............

网友:
我有这板子15元

网友:
要在不改高压前驱动板有没有烫手的地方,就有可能是你高压有问题了

网友A:
这种板容易烧坏3.3V稳压。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高压板有短路   请外接12伏试试

网友:
和驱动板没有关系

网友:
发烫的物件换掉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容易烧坏3.3V稳压。

版主帮我看下图中哪个是程序芯片?因为之前有个清华同方LW98屏坏了,正好今天有个HKC988A  把HKC屏换到清华同方上面,花屏,应该需要刷驱动程序吧,但不知道是哪个芯片 拆机刷需要哪个原件啊?还有就是那个程序上哪里能找到?谢谢版主,帮帮忙

网友(点评):
看不清应该是左边2个8角芯片中 其中一块 一般VGA旁边的8角芯片是储存显示器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