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E19C3很暗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3-04-25):
有一台长城LE19C3的显示器,W92,用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会出屏幕很暗,有背光,按开关机再开又是正常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现,请问是哪里问题?

网友:
1、24坏,或程序出错刷错
2、按键板上的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我现在就碰到一台这样的,很麻烦,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看电容有没有漏电而已。这问题就碰到过电容漏电。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
看电容有没有漏电而已。这问题就碰到过电容漏电。其他的没见过

网友:
可能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长城的  灯管爱坏。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网友:
看看图像正上不,如果图像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测试下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容有没有漏电而已。这问题就碰到过电容漏电。其他的没试过

怎么看电容有没有漏电呢。

网友:
楼主修好后告知一下修的哪里啊   学习一下

网友:
我都代换而已。没那么多的工具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