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apu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3-04-25):
外接一切正常,内屏不显示,用风枪吹apu(cpu集成显卡,也只有这一个显卡)可以看到联想logo,但是像lcd暗屏一样,显示logo就没有了,这种情况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一般是apu坏还是虚焊或是led屏问题呢?(客户前天还用着好好的,昨天就坏了。  求高人给点思路!现在是不好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到底是暗屏还是不显呢,不知道你风枪吹到什么程度,要取下来植个球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笔记本本身的屏不显示,用风枪吹热apu就可以亮  但是亮的程度是跟lcd灯管暗屏一个样,只出来logo,其他就没有。不吹热apu本身内屏一点多没反应,   cpu里面集成显卡也只有这一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