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几分钟变暗再黑屏

楼主(2013-04-25):
碰到一台很奇怪的显示器,开机正常,用几分钟后就变暗了,再用下去就黑屏,关掉再开又能用几分钟,以前没见过这种情况,所以不知道怎么搞。
拆开这台杂牌显示器,里面的电路板新新的,电容什么的一点问题没有,高压条是两灯管的,我这里只有新的4灯管高压条,所以不好试,没懂这个到底是哪里坏,难道 是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变暗了  暗屏不可能是按键板的事  9成都是灯管和高压

确实,现在试发现折掉按键板一样的出问题,因为之前搜索有贴子说是按键板漏电,所以试了一下,现在我再试试高压板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变暗了  暗屏不可能是按键板的事  9成都是灯管和高压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黑掉后里面还有图像,应该是管问题了,现在确定下是哪根管

网友:
可以用灯管试试看,看在屏暗时灯管都亮度,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测灯管,肯定有问题。

网友:
要修显示器肯定配件你要准备全呗 这中情况有几种,一中是灯管你可仪买点灯管的高压条测试,也可以自己改一个,如果灯管测试是好的话就看看高压条,如果不好修的话直接改一个试一下

网友:
先用单灯点下两个灯管有没有问题,暗屏可能是灯管和高压,黑屏的话难说,看下驱动板处理器发烫不,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有可能!有排除法试下嘛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条分别测试两只灯管,看看是高压条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问题或者灯管问题呢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外接灯管观察,确定了故障就方便下手修理了!

网友:
把 灯管取下来,换 两根好的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