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机进bios 保存一下就正常 关机 再开还是进bios

楼主(2013-04-25):
第一次开机进bios 保存一下就正常  关机 再开还是进bios

网友:
看CMOS排针有没有电进南桥

网友:
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子?什么主板?  。。。

网友:
电池可能没电了

网友:
检测到错误

网友:
电池没电的可能性很大!不排除bios问题!

网友:
bios没设置好吧,又没说拔电源了,跟电池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