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驱动板9022 屏m2000-L02 出无信号提示

楼主(2013-04-25):
假3星显示器 接上电源出无信号提示 接上信号也没用反应 程序刷了 也不行呀 测了下晶振也起震了 是哪里坏了呀 有知道的吗
显示器
无信号

网友:
查RGB啊。还有行场啊。。。

网友:
跑一下驱动板上VGA接口的电路看看吧

网友:
不是信号线有问题吧?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啊?换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