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联想B460亮机掉电重启的郁闷维修

楼主(2013-04-25):
前天接到一个客户转来的联想B460笔记本,说是亮机掉电,呵呵!这款电脑的通病就是CPU供电铁壳场馆容易出问题,以为碰到猪了,200元报价,客户OK,我ok,开始拆机,郁闷的维修开始了——
拆机过程,(此处略去300字。。。)
拆开机子后拿出主板,直奔下三路,哦,不是,是CPU供电电路。,先飞一个大咪咪电容1800UF的,开机,不掉了,可以确定是这里了,把有空位的电容为加上330电容,老的电容换成新的,赖的去测试它,再开,10分钟,没掉,呵呵。。。原来是三五分就掉的,好了!装机,开机,烤机,10分钟没掉,15分钟。。。掉了,来来个去的,又拆。。。
   看来还是还是场馆不良啊,这种场馆料版上壳没有,测试一下,有个上管有点问题,只有发了几个新的,顺丰,杠杠的,第二天就到了换上,这次学聪明了,现烤机,10,没掉,20分,没掉感谢CCTV了,35分掉了!它居然又掉了!
郁闷1,是不是温度掉电呢?来吧,风扇改成常转,最高转速!掉电!
  郁闷2,温度是不是检测电路有问题?查原件,好的,把温度掉电信号断开,还是35分钟掉电,看来不是温度掉电了,除非是白娘子的爱情-千年出一回的怪(散热铜管)可惜没有替换的,算了不考虑。
太郁闷3,是不是其他电路热不良,全面加焊供电芯片,查不良场馆,加大电容,还是35分钟掉,尼玛也太准时了。
继续郁闷中4,再查亮机掉电的常客显卡,加焊,。。。。。。。。,还是掉啊,手摸HM55好像温度有点不正常,有点高,加焊,实际,35分钟没掉!居然没掉!,50分钟。。。。又掉了!没招了,又木有示波器,真的没法看是那路先掉的。
看来是桥的问题比较大了,发个新的,换了,呵呵呵,又长了一点时间,一个小时,整整60分钟哦,可惜还是掉了,是的,它还是掉了,很干脆。,三天了,照着我这速度,快亏本了。
一个小时掉电,会不会还有一个离发热元件远点的部件热不良引起的呢,应该是几个问题引起的原机故障,温度传过去了或者发热小时间长才不良,显示内存吧,开机烤烤烤,一个小时,掉吗?不掉,两个小时,不掉,帮凶终于找到了,果断换了。OK
交货,收钱。,

网友:
看起来也是历尽波折啊

网友:
修三四天才收200,亏了!

网友:
照换显卡收的330大元,还好没亏本哦

网友:
这样难搞都给你修好..........

网友:
最后结果是换的内存还是显存啊??什么叫显示内存啊?

网友:
不晓得  你在修的啥子   你换这么东西    到底是那部分除了问题   你都没说清楚   郁闷

网友:
楼主最终没有说出故障点。有悬念啊

网友:
不会是显存吧?还是换的显卡呀?

网友:
没看懂最终问题出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