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显示器波折不断

楼主(2013-04-25):
显示器不显示!  我用强光灯看屏有显示 。用单灯高压条点灯 发现都是亮的  查供电发现 NO/OFF  开机都木有电压  直接飞线吧  在驱动板的 屏供电 飞一个2V的   发现还是不亮  没办法只能飞别处  可是在我用烙铁焊下来的时候掉焊盘了  无语哦   好吧 飞屏供电的5V  点亮灯管了   发现屏右边有亮线   心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我想是不是 掉焊盘的缘故  看线的走势是进大芯片的  直接飞线好啦   我还是很佩服我的焊接技术的 立马显示器就好了     新手第一次修显示器  忘各位工程师 点评一下

网友:
呵呵不错第一次就能修好这故障。

网友:
要是能说得详细一下就好了,听我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第一次,就会利用飞线呀,牛X

网友: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故障的根本。这样飞线关机会产生灯和屏的关闭不同步,造成关机白屏的现象。再就算这个机器客户若拿到其他地方再修会让你的声誉一败涂地的!

网友:
修东西焊工一定要给力 的了

网友:
我有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器  on/off没电压   照样 正常使用啊

网友:
刚开始 还是要走电路  把原理搞明白

网友:
一台假三星,12V从7点多到12点多不停跳变,点不亮,求高手支招。换过光耦和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