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蛋疼的Thinkpad E320

楼主(2013-04-25):
客户送了台刚过保的Thinkpad E320过了修,I5独显的机子来的,拿来不触发,插电源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开机检查了一下主板无3、5v。量阻值15欧姆左右。阻值有点低,先不管把COMS电池拔下放放电看看,放完电后一上电就自动触发了,接屏显示了,装机测了几个小时没问题,客户取机子走了。晚上客户打电话过了说又开不了。说用电池开一段时间插适配器就断电了,再开就开不了。明日客户拿机子过了,说把电池和电源拔掉按开关十来秒后再插上电源就可以开机。我试了一下果然如此,但亮机一会就断电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几个小时都没问题,但关了机放了一短时间再开就断电了。客户留下机子,把板烤了一会,可以开机了,测了一天都没出现情况,开机,关机,关机两三个小时后开机都正常。第二天过来开机又开不了,*脏话*,啥情况呀!

网友:
你应该看看开不了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例如开不了的时候开关电压都没有电了,我个人感觉好像是什么芯片虚了吧,例如待机芯片。

网友:
嗯,换了充电芯片,和系统主供电,BIOS也刷了

网友:
就当开不了机修啊。

网友:
有木有那个电容啊

网友:
阻值不对啊。。。是不是?

网友:
E320 3 5v芯片用的什么啊,是不是这块儿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
这样的机器不好修啊,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机子还没有图纸,系统主供电是RT8206M的,昨天开了一天,今天一早又开不了,而且现在不断掉电,公共点电压都不出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