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鑫谷电源维修!!!~

楼主(2013-04-25):
我这里有好几快鑫谷电源 全部都是同样问题不启动 测量了一下都是绿线和灰线有电压其他都没有电压 前级应该都没问题 大电容电压都正常 是不是TL494的问题 不知道TL494正常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在这猜还不如先找个7500换掉。一个好就全好了

网友(点评):
这样修肯定不行。

网友:
如果紫线5V电压正常 换494 查推动三极管 主开关管

网友:
先看短接绿黑后4脚有无变化,再进一步检查。

网友:
说是这样说。不过电路以前看过。电路都是大同小异的。现在修都没看电路了。主要的供电都测量一下。线圈自己也绕过都可以用。

网友(点评):
你是老手,怎么做都行。但不能教新手也这样做。

网友:
看起来像是494周边电路有问题,跑跑线路,估计是有个三极管坏了!可以参考一下长城的电路图

你也太神了,装的吧。

网友:
这几天混电源版块修了几个长城和金河田的电源,感觉比液晶电源板难一点点和TV的差不多,弄明白了原理就好了

网友(点评):
谁也没请你聊家常,你在哪里混关别人P事。

网友:
普通的电源 不难修的,元件也容易找。主要是如果是电压器坏 就难测一点。我修了个长城的350P4 推动变压器坏了,搞了我一个星期,后来找到一个同型号的替代变压器才知道是变压器坏。。。。工具不足,,哎!

网友:
查TL494的4、8、11、12脚电压,12脚正常电压待机8V--20V,4脚电压在短接绿黑后应该下降到0V左右,8、11脚电压在2V左右、短接后电压应当有变化(如果下降到1V多就要查推动电路和主开关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