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品牌机WIN8改XP的方法!

楼主(2013-04-25):
联想台式品牌机启天M4630,随机装WIN8,客户说不好用,想改成XP。本人以为是很简单,用U盘装一下XP得了。谁知无论如何调整CMOS中的常规参数都不行。无论从光驱,还是从U盘都无法启动。百思不得其解。G645的CPU+H61主板,按常规完全是可以装XP的,没理由不让装。难道是硬盘隐藏分区在作怪?于是拆开机箱,掏出硬盘(因本机无法引导),在其它机器上进行分区、格式化、释放系统包等处理,然后装回原机,仍无法成功引导。提示找不到引导程序。晕。。。。。。。。。。。。。。。。
在主板的BIOS中硬盘模式已改成IDE了。没法了,重换一块硬盘试试,结果还是一样,说明问题就在主板的BIOS里,于是在BIOS程序里一个一个看。。最后终于找到了,在主菜单“STARTUP”中,有一项“CSM”,系统默认是ENABLED,改成“DISENABLED”。保存,重启。久违的U盘启动画面出来了。具体这项是干什么的,还真不知道。松了一口气。。。
综上所述,想把WIN8改成XP,需要做的是:
1、把硬盘模式改成IDE或ATA。默认是AHCI。
2、把CSM改成DISENABLED,默认是ENABLED。按F10保存退出。
一个小小的系统花了本人近3个小时,所以在这里告诉给大家,以后遇到同样的事可以省不少时间哦。

网友:
我自己的机子就有这问题   搞了一个来小时才弄好  补货时在别人的意见参考下才这么快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这机 ,  连PE都进不了吗

网友:
现在联想的都这样

网友A:
CSM 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el

网友(2013-08-08):
非常感谢LZ,我就碰到好几只电脑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10-23):
xp下安装驱动也挺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SM 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el

这个CSM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CSM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兼容性支持模块,是UEFI的一个特殊重要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兼容性支持模块,是UEFI的一个特殊重要模块。

UEFI可以理解为图形化界面的BIOS?

网友:
没遇过这种情况,真想亲身体验一下

网友:
UEFI 和传统bios是不一样的,现在安装的系统基本都是在bios下引导的,所以会出现不进系统

网友:
恩 ,我也碰见过。。当时确实弄了挺久的。

网友(2014-02-10):
不是bios+mbr 的引导方式了,所以无法引导,要在CMOS设置中改启动方式,好像有boot 选项设置成other才行。有点记不清了,错了误怪

网友(2015-09-04):
没有碰到过,不过看到别人操作时也是反复装不进系统,今天这资料有点启发,谢谢楼主。

网友(2015-12-25):
要改硬盘模式的

网友(2016-02-13):
很多新机器装不了XP的,可以装WIN7

网友:
很多新机器装不了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