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客户在旁边,小问题秒修赚钱法

楼主(2013-04-25):
机型:没看反正是华硕上网本
情况:小摔了下,不过内存,大家肯定意识到了!客户在旁边
得了客户拿来机子,说了小摔一下不开机,取下电池,硬盘==用示波器内存无跳变,拆机。(别问我为什么拆机哦。你懂的!)拔掉屏线换上内存,一次跳变,因为最近发生很多这种事(短路,接触不良,开关机,突然断电==都会造成bios有问题)好吧报个价先,刷bios 140元行就拿走不行不收钱在看别的问题,客户答应,刷bios,开机成功,换他的内存靠不行再换回来又可以,不会这么衰吧,客户在这里呢,(有可能是我插我的内存没插好,客户在这里当然不能说明哦,说另一种情况吧)告诉客户你的内存条可能在摔下来的时候烧掉了,也把bios程序破坏了!卖个1g旧条子不收高了,60吧!客户犹豫了下还是同意了。装机收钱200元。!其实也收得不高,但是至少不能让客户误会。也许我对客户说的确实是真的呢。这不知道是不是秒修,反正拆机装机用了30分钟。。。。

网友:
忘了说。我cmos电池放电了的。。。嘿嘿

网友:
机器会不会不稳定啊,没动什么,而且他原来的内存条怎么会坏呢|?

网友:
不是摔了下嘛,可能内存摔坏了哦。bios应该是有问题的。最开始跳变一下刷了能开机。。

网友:
牛呀!我觉得做这行就是要一半本事!一半忽悠!呵呵!

网友A:
牛呀!我觉得做这行就是要一半靠本事!一半靠忽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呀!我觉得做这行就是要一半靠本事!一半靠忽悠!呵呵!

哈哈。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忽悠,主要是他们不懂,就比如你给他把内存插一下能收200?咋们的这200还是要经历多少时间才能收这200呢。客户就这样看问题不是看结果而是看过程。你把他机器修一天他也许还认为你技术可以哦这个问题好难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得客户咋都那么奇葩呢

做维修的脾气要大点,第一要压得住客户。。不要什么都听他说,不要给他说话的机会。反正我是这样的,你态度不好我直接让你拿走不送。。其实我心在滴血啊哈哈哈哈

网友C:
哎  这一行不好干啊,这年头拼的是技术和服务。你态度不好顾客下次还会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这一行不好干啊,这年头拼的是技术和服务。你态度不好顾客下次还会来吗????

你错了啊。对待商家当然要当朋友。直接客户你认为他下次来的机会有多大?太少了,而且人这个东西说白了对他太好认为你在套他。冷一点,对你的看法都不同。换位思考你是客户看见一个大笑脸的维修员第一反应是啥。。。妈的肯定要坑我了。面对一个不热情却又平和的维修员,你第一反应应该是恩恩。感觉技术不错的样子,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任的前提!毕竟做维修的不是做销售

网友:
说这么多 就是要有技巧 有度 是这个意思吧 也不是骗 多难听 这本身吃的就是技术饭

恩就是这个意思哈哈 兄台明了之人

网友C:
呵呵,客户去修机器是去消费,谁会花钱找气受啊,只要我们说的在理选择权在客户手里修不修换不换他自己决定怎么会有“坑”一说, 口碑很重要的:一个服务好.技术又好;一个服务不好,技术也很好的,你感觉客户会怎么选择。 回去和朋友一说这就宣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客户去修机器是去消费,谁会花钱找气受啊,只要我们说的在理选择权在客户手里修不修换不换他自己决定 ...

兄台其实说得很对,但也许你可能不是专搞维修的,专搞维修的面对的直接客户真的太少太少了。也许你是专搞维修的但是你真的见到了多少回头客?。。我知道和气生财,很重要的,其实客户对花多少钱才是最大的问题。很多都是商家带来的客户,哪一个走了不是说收得好高。。。你认为还有回头客吗。。。。哈哈哈兄弟

网友:
维修这个东西确实不好搞!!

网友:
值得学习 我就碰到很多不过内存的机器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网友:
我们这里就是列子,回头客真的很多。

网友:
这样的列子太多,很多事内存接触不良,插拔一下就好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客户面,你能收多少钱?
报20客户都会觉得多。

所以有时候要讲究点方法,赞同楼主

网友:
内存问题不是更大点。。我一般都叫客户留下  嘿嘿

网友:
对于这种事,我们一般都是拆出来,用万用表测几分钟然后说可能是显卡或者是北桥有问题,就跟他说有机会修好,报好价格,上BGA到100多度就恒温。因为这个他也不懂的问起来就说:摔过的芯片容易空焊。然后装机。有些机子温度过高的也是说芯片问题(对于不太了解电脑的),一样的方法上BGA,然后清灰。时间一般在一个钟这内搞定。

网友:
本来干这个就是靠忽悠的,不忽悠饿死人,学会忽悠也是一门技术!

网友:
做生意,一半看技术,一半看忽悠啊。

网友:
忽悠客户,是行业的所在的走向。我们这里经常遇到些重装内存好的机器,报的全是主板问题,收费200以上。

网友:
恩恩   就应该不温不热的    坑死他

网友:
谁没点脾气呀 是吧

网友:
一般都不会面对着客户修机器

网友:
说得精辟。。。。。。。。。

网友:
还不如说内存也坏了呢

网友:
本人见解,维修这行,大钱难赚,两顿饭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一年难得遇到2-3个散客,这个没啥用处

网友:
都说的很好,我以后开店也可能会这样的,呵呵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好好学习你一下的哦!

网友:
总结:忽悠客户钱,忽悠基地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