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014开机白屏

楼主(2013-04-25):
戴尔1014开机白屏,可奇怪的是不动他,也会自动正常的到桌面,而且有时也不白屏,,请高人出手救下,不知道是不是屏有问题吗、

网友:
排线看没

网友:
那套板子  试试屏幕 看看是屏线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加油吧兄弟

网友:
码片,屏,显卡

网友:
昨天修了台NC10 现象跟楼主一样  换了屏线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    换张屏试试

网友:
屏线的几率大些换了试试

网友:
解决了吗?路过看看

网友:
换屏线 不行就屏了吧

网友:
刚折开把屏线从新插了下,现在有好了,不知道过会还会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