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结合,新手修复SY-I5G31-L-V2.0主板,穷人赚点分,不足之处请指正!

楼主(2013-04-25):
客人送来一张SY-I5G31-L-V2.0主板说是风扇转不能点亮。

先不急上电,检测CPU场管阻值正常,其他各路对地电阻正常。
上电跑E40,CPU 发热正常

换CPU和内存也一样
测CPU电压正常

测内存测试卡上的几个测试点电压正常!~
桥供电,芯片组供电正常
刷BIOS后,不跑码了,复位灯常亮。BIOS确定是正确的(上次修板论坛下载正常后备份的)。

网友:
挽···我还不会测量电压呢- -

网友:
40一般都是那个问题

网友(点评):
看来转行的还不止我一个啊,我以前也是搞家电维修的,向你学习。

网友:
后来走了弯路,两条一定先把一条时机

网友A:
时钟一般不会坏,别乱怀疑

时钟一般不会坏,不代表时钟不会坏,我就修过7-8片时钟坏的板子

网友:
这种BLOS就是欠刷了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一般不会坏,别乱怀疑

这时钟100%确定是坏了.

网友(点评):
RTM的时钟坏了很

网友(点评):
我RTM的时钟坏的很多滴

网友B:
我好像也有一块这样的,我也的个时钟换试下

网友C:
为什么要换时钟,。。理由,难道就因为别的地方都没问题,又没示波器在身边就换了试下。

网友:
楼主也没测时钟 ,怎么就去搞时钟了呀?

网友D:
CPU都工作了 ,那就说明(局部)有时钟了,时钟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都工作了 ,那就说明(局部)有时钟了,时钟是不容易坏的。

是要CPU供电正常后才去开启时钟的吧,一般要先CPU供电再到时钟。大部分的板是VTT_PG去开启时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换时钟,。。理由,难道就因为别的地方都没问题,又没示波器在身边就换了试下。

理由:CPU供电正常发热,不代表正常工作,时钟没有信号给CPU。

网友E:
这款主板 很多IO 坏的  时钟还没有遇见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主板 很多IO 坏的  时钟还没有遇见过坏的··

这款主板 也有很多烧上管  BD=AC和8802A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也有一块这样的,我也的个时钟换试下

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什么问题?

怪毛病,有时能识别硬盘有时又不行,换个大功率电源它又可以识别,过一两天又会无法识别,总之是一时行一时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毛病,有时能识别硬盘有时又不行,换个大功率电源它又可以识别,过一两天又会无法识别,总之是一时行一 ...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的话那么南桥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主为什么想到换时钟芯片? 解释下

网友:
先有供电在有信号 ,那时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是不是换了时钟芯片好的呢 时钟芯片的信号也可以在打旁边的 谐振电容也可以测到

是啊,换了时钟芯片好了

网友H:
学习了,以后多发些这样的贴

网友I:
CPU时钟其实很好量,用假负载一量就知道了,楼主这贴要加精有点勉强

网友:
谢谢你们的下载分,我还会多发这样的贴的。请高手指点!有加分就有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以后多发些这样的贴

好的,谢谢支持!

网友J:
没有测试直接干时钟,服了你! 不过话说回来,能修出来才是老大。。呵呵:)
我有一AM2的板,时钟芯片坏了,没有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测试直接干时钟,服了你! 不过话说回来,能修出来才是老大。。呵呵:)
我有一AM2的板,时钟芯片坏了 ...

时钟芯片什么型号的?有的话送你。呵呵!

网友K:
不错,不错,长知识了,下次碰到就会了,哎,在我的维修世界里面,技嘉是最难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不错,长知识了,下次碰到就会了,哎,在我的维修世界里面,技嘉是最难搞的

同感,我也有技嘉945G和G31还没有搞好!~

网友:
到底怎么修好的这么多意见不一

网友:
CPU时钟其实很好量,用假负载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认真努力学习,主板一般的问题都能修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楼主技术不错呀

大哥,我是菜鸟级的,准备7月到基地进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时钟其实很好量,用假负载一量就知道了,楼主这贴要加精有点勉强

很多主板的CPU时钟在假负载上是测量不到的

网友M:
掉电吗 还是挡住?

网友N:
这板子时钟坏的真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M:
掉电吗 还是挡住?

不掉电正常了,给评分就是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板子时钟坏的真不多见

我也是第一次换这型号的时钟,给评分就是鼓励!~~

网友:
楼主是不是应该先测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
哎~ 从没有修过 时钟,不怎么 知道判断时钟的好坏 。。求解。

网友:
楼主加油,自己动手才能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遇见过一个

也是换时钟IC修好的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大哥,我是菜鸟级的,准备7月到基地进修!~~

别进修了    一猜就知道   你是基地的内人      把帖子   搞一个  火   吸引人来     然后就说    基地   基地      在好多地方都看你提出来基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是技术活,必须一步一脚印走下去,维修思路清晰+灵活多变=成功吧

这是  老师的  秘密               根本不存在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P:
别进修了    一猜就知道   你是基地的内人      把帖子   搞一个  火   吸引人来     然后就说    基地   ...

基地的内人?本人不是啊,我现在是在一小镇搞家电维修的。基地内人出这技术,也应该关门算了。就因为技术不好,才要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是搞其他家电维修的,主板维修我是新手。

小白一个...- -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3-06-03):
楼主 文章可否在写的详细一点 为什么就想到换时钟芯片了

网友:
你为什么怀疑时钟芯片的问题?思路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