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主板场效应管一上电就击穿,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04-25):
我有一块华硕p5ld2主板得机器,前几天电源插座接触不良,导致主板场效应管烧坏,后来换了一个好的管子,可是现在一上电就击穿,是不是有其他元件坏了,怎么检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主板型号是p5ld2-x/1333

关键的忘记说明了:是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

网友:
什么地方的场管击穿了?

网友:
你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A: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网友:
华硕电源管理芯片坏造成一通电CPU上管就烧是个通病。

网友:
一般来说:老烧mos管是控制Ic引起的!最好换掉IC!当然这组mos管不要也是可以的,只要不是第一项!

网友:
查PWM芯片周围的小限流电阻,换PWM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跟   MOS上下管。一起换。如果还有推动IC的话也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我在主板上找了一下,可是确定不了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呀,哪个朋友给指点一下。主板是华硕p5ld2-x/1333.

网友:
我 在网上找到这个板子的图片,也没看清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你用照像机照CPU座附近的几张照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
删我的帖子    额  why?  给我个解释!!!!!!!

网友:
换下cpu电源管理
不换的话就把短路那组cpu供电mos管摘掉不上也能用

网友:
换电源管理IC,,八成都是他引起的,换第二个MOS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