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2j开不了机

楼主(2013-04-25):
asus z92j开不了机 风扇动一下停一下,有系统电压,CPU电压
开不了机

网友:
系统电压是多少啊 还有看有没有开机电压

网友:
5v 3v都正常,CPU电压0.95V CPU有发烫,一插电源适配器就自动开了,风扇动一下停一下,没有显示

网友:
有没有人修过这个问题的,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