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4HR 板号K43LY BIOS风扇狂转,定时掉电

楼主(2013-04-25):
   ASUS K84HR 板号K43LY BIOS风扇狂转,定时掉电.原故障进水不触发,维修时换BIOS和EC能亮机,可以进系统.风扇一快一慢,快的时候狂转,一会儿就掉电了.换了N个BIOS程序木有解决,晕了.换板又太贵.因为板载I3CPU.大师帮我合作BIOS程序.价钱好说.QQ465775030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也是进水!!风扇一快一慢不知怎么回事!!楼主的问题搞定没有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会是bios的问题了吧,你还是得重点看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我遇到过时钟不稳,导致风扇忽快忽慢的

网友:
我也是这么个情况,你的解决了吗,求解答

网友(2013-05-31):
还没有,故障已旧,客人没放弃。。。。。。无从下手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实在不行就自己合成bios吧。

网友:
机子完全修复,是EC旁边一个小电阻.换了风扇不狂转了,也不掉电了.

网友(2013-07-02):
亮机电流是多少 啊!

网友:
掉电时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楼主不地道,难道不应该感谢下我?我早说不是bios问题。多看进水的地方啦

网友:
谢谢,楼上的。亮机时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