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370 进液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25):
机器型号:A1370 11年的机器板号(K78)

插上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测量电源接口有15.8V

再去测量L7030,因为苹果的公共点电压是充电电压,很有意思。

测量L7030发现无电压,接着就查u7000的工作条件了。

U7000 19脚、20脚有5V、2脚DCIN有14.35V、3脚ACIN有3.8V。最后量到13脚SMB_RST_N发现无电压。13脚应该要为3.3左右才正常啊。追踪SMB_RST_N往下查。

发现SMC_RESET_L是由U5010这个芯片降压产生的。

测量U5010 3脚=PP3V3_S5_SMC,VIN发现没有电压。继续追踪=PP3V3_S5_SMC

=PP3V3_S5_SMC是由=PP3V42_G3H_REG更名过来的

追踪=PP3V42_G3H_REG发现他是从U6990降压出来的

U6900 6脚VIN要有电压、8脚SHDN*也要有电压才会从3脚BOOTS产生一个3.425V的=PP3V42_G3H_REG
实际测量U6900发现6脚和8脚都只有0.3V的电压,明显不正常嘛

往后测量D6905这个双二极管发现1、2脚都无电压,测量D6905到R6905不通明显断线了嘛

最后飞线到R605上面,插上电源,指示灯就亮了,触发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接上喇叭,苹果开机噹~的叫了一声,嗯成功机器修复了上个飞线的图吧

网友:
修的不错,那个3.425应该是苹果的待机电压,好像是最早出来的。

网友A:
能把SMB_RST_N这个信号详细说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把SMB_RST_N这个信号详细说说吗?

U5010是复位芯片,当U5010的VIN引脚和V+引脚正常后芯片就发出SMC-RSMRST复位SMC(H8.EC)简单来说就是检测到S5状态下的3.3V和3.425v正常后发出复位信号来复位SMC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5010是复位芯片,当U5010的VIN引脚和V+引脚正常后芯片就发出SMC-RSMRST复位SMC(H8.EC)简单来说就是检测 ...

别的品牌是复位南桥,这里是复位3  5V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品牌是复位南桥,这里是复位3  5V的芯片

你说的哪个是电压检测芯片。检测到3V-S5电压是否正常和是否过流现象。全部正常后发出RSMRST复位南桥。

网友:
苹果机子维修资料不多很给力

网友(2014-09-17):
A1370 公共电压是多少钱的

网友(2014-12-20):
能把图纸和点位发出来吗?

网友(2015-05-12):
你好,我需要点位和图纸,请分享,谢谢